楼主(2015-07-12):
联想L-IQ45 加电自动开机 不过U 全板供电正常 复位灯不亮 短接复位灯没电压 BIOS程序也找不到 大家感觉是哪的问题

网友:
复位针没有电压,就查复位电路呀,如果清除过CMOS,通电自动开机是正常的

网友:
全板没复位,按时序维修。。。

网友A:
io是不是坏了
名浪人
最看不过你们这些瞎评论的
详情

网友:
搞定了没lz

网友(2015-08-18):
引用 网友A:
io是不是坏了
最看不过你们这些瞎评论的

网友:
看看CPU做后面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照时序查,看楼主的表述应该是无复位,时钟有没有测一测?

网友(2015-09-30):
谁有BIOS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