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0 修复以后待机电流时而0.044时而0.019.正常可用。

楼主(2015-07-12):
前两天亲戚拿来一台Z570 不开机 拔电池接可调电源 电流0.1XX。待机电流不正常。查+3+5V都不正常。芯片发烫,正店里有tps51123 这个供电芯片,果断换上 ,开机亮机 一看待机电流偏高,0.04X,也没多想  就给他拿回家用了。其实心里一直烦嘀咕。果然两天后又送来了,这次接电源大短路。我的个天啊。用手一摸PU4401跟PU4403两个铁壳子烫得要命。上风枪吹下后,接可调电源发现电流依然0.10多 还是短路。心想之前待机有问题,这回得仔细了。接着查呗  ,查到PL4102(5V电感) 发现对地阻值偏低 。于是断开PL4102.。量后级只有18,于是断开PL4102.。上烧鸡大法,起初电压只有2V烧了半天没有发现。一想这是5V 的电感嘛,于是又调高了一些 果然,这会儿发现CPU供电芯片NCP6131S52MNR2G-GP-U发烫。上风枪 吹下再一量阻值恢复正常。接下来定芯片呗。过了两天广东的芯片到了装上,以防万一先拆下其他三个铁壳子的上官,量了没问题 这才全部装上。一量PL4401还是对地短路。怎么回事?抱着一丝幻想PTC4402坏 断开PTC4402正极果然不短了。真没想到电容也会短路。。我也是醉了。现在想想估计当初也就是PTC4402这个电容坏了导致的PU4401跟PU4403发烫的。 换都已经换过了,以后注意就是了。省的浪费。可是现在问题又来了,我总结了个规律用我的可调电源事先把电源插口插上,再开我的可调电源待机完全正常。0.019.先开可调电源在查插头,0.044.无语了。怎么会这样。求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0.04的待机电流算待机偏高了对吗?

网友:
0.04应该是偏高了😂,正常的我最高见过0.02。

网友:
你还是银牌维客呢 我是感觉高了点,关键是我发现它有时也是正常的0.020
就看我怎么个插法  挺让我犯愁

网友:
待机电流 主要看什么板 是否南桥待机电压先出还是后出吧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是用的待机芯片是不是代用型号,有时候用代用的型号会导致待机偏高!

网友:
先自己用几天  测试一下  不然给他了回头又送过来 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待机电流高我不会解释,但是电容短路我修理好几个了,并排4个电容,不知道是那个一个坏的, 就一个一个的拆,呵呵,本人自学,见谅啊

还有遇到过一次很奇怪的现象,上管接一个电感(很小,像电容一样),电感后端接几个对地电容,电感都烧的像碎的一样,我本来觉得电感坏了,换一个就行了,换完就想加电,但是感觉不对,电感怎么无缘无故的会坏呢,坏了也不会短路啊,查看周围,有一个对地的电容也短路了,我觉得是不是对地电容短路了,公共点的电流通过电感一直流向地,时间久了,电感也就坏了。

网友:
待机电压偏高了,不过有些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