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7-12):
如题,机器待机正常,没发现短路,开关有3V,按开关有跳变,
BIOS刷了几个,就是不触发
找了很久都没看到这个主板的版号写在哪里,是独显的 ,11年5月份的机器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过,也不清楚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看看南桥待机条件啊,,,

网友:
可以搜机器型号

网友:
先看看EC有没有工作条件满足先。

网友:
这个机器的版号 是在CPU背面 撕开那个固定散热器的三角架 就看到了 。。。。。

网友:
是不是有铁壳

网友:
先查ec工作条件,再查南桥和32.768晶体

网友:
换了EC还不行 最后居然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很难说了,慢慢查了,看下IO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