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芯片mys 99 839 引脚定义图

楼主(2015-07-12):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笔记本硬盘坏了,磁盘不转,不上电,用万用表测发现一个电感接地了,把它拆下来之后,发现有一端接地,电路连接到一个电容,电容是好的,但是还并联着一个电阻R274,电阻是好的,又连接到这个芯片的一个引脚,想知道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可是找不到图纸。求各位高手帮忙哈……

网友:
这个估计很难找啊

网友:
为什么会很难找啊。

网友:
换个相同板号PCB看盘体转不转,确定是芯片坏在淘宝买块相近PCB,换上相同·芯片就会OK!

网友A:
真正芯片短路根本就没有维修好的可能!唯有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芯片短路根本就没有维修好的可能!唯有替换!

嗯,好吧,我就是想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B:
  估计是电路板坏了   电机驱动芯片很容易坏的  换个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路板坏了   电机驱动芯片很容易坏的  换个板试下

嗯嗯,好的

网友:
楼主既然是短路了  那芯片肯定挂啊

网友:
淘宝定块  发来试试吧

网友C:
不过貌似淘宝定整块的电路板也不是很贵  你可以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貌似淘宝定整块的电路板也不是很贵  你可以查下

嗯……这倒也是个办法,不过板子已经修好了,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