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惠普G4不开机

楼主(2015-07-12):
前两天一客户送来一台惠普G4的笔记本,说是不开机。问他有没有给别人修过,他说送修过但没修好,在别人那放过几天。一听说是二修机就是头大,但是送上门来的生意也不能不做,报价留机开干。拆开机器一看,bios被动过,其他的还好。万用表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插可调电源,电流0.01,但是不触发,量电压发现没3,5V。一步步来吧,先去下了图纸,查待机芯片线性电压和基准电压正常,VIN正常,但13脚EN0为3.3v,此脚与PR95,PR96相连,PR96两端无电压,PR95一端为19v,一端为3.3v,这两个电阻为分压电阻,但是却没有安装,即使分压也应该是6v左右的电压,不可能为3.3,先飞线再说吧,将PR95飞线直连,ok 3,5v出来了,但还是不触发。查EC各条件正常,那就查bios,发现3脚无3v电压,又是飞线,可还是不触发,这时候师傅提醒了一句,bios被别人动过,看看bios和EC是否相连。一测量发现bios的一脚和EC的128脚不通,再飞线吧。在上电测试,电流蹭蹭的上去了,至此修复成功。这里告诫大家一下,别家动过的东西,一定要检查检查再检查。小白发贴不容易,大家加点分鼓励一下吧,令奉上图纸,版号

QUANTA_R33_UMA_DIS_REV_1A_HP_Pavilion G4_WWW.FAQP.RU_.rar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BIOS飞线太丑了

网友:
确实 上家动过的东西 必要是检查

网友:
这都能找到问题,大神啊,我是小白

网友:
EN0飞线后的电压是多少?不是EC发出来的吗?

网友:
是不是上家弄的时候把边上的电阻弄掉了

网友:
这个板怎么会诸多断线呢?搞不懂!

网友:
我一般客户不修的话,故障不好还原,我就取掉BIOS 1脚的那个电阻。
够意思吧。谁要接到了也好修。

网友:
9楼的好人呀,好多修好客户不修的好气人

网友(2018-10-06):
估计开始问题不大让上家把问题搞的问题多了。

网友:
修不好别乱整,碰见个别同行故意划断线

网友:
有时候本来修好了,客户又各种理由不修,很烦人的

网友:
修好了再还愿做破坏也是件头大的事,要做的非常巧妙,又不能改变之前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