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 APS0905 无开启EN

楼主(2015-07-12):
这个芯片和RT8867是一样的,,,开机复位灯常亮,测试只有CPU没供电,,内存,桥,总线,都正常,,测试EPU APS0905 3脚EN没供电.

网友A:
这个有图纸好查吧

网友:
有图纸直接对图纸查

网友:
拆掉那个三极管

网友:
没得什么就查什么呗,这个好查

网友:
顺着EN开始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图纸好查吧

华硕的没图,,,芯片图也是好不容易找到的

网友:
那个三极管????

网友:
跑线不好跑啊,,,没图

网友B:
既然知道3脚EN没供电就往前查找来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知道3脚EN没供电就往前查找来源呀。

跑了下线,,,发现现在修台式机主板都没一点动力了,,,修一片板二三十块,,太麻烦就不想弄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