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 不加电 已修复

楼主(2015-07-12):
废话不说了,直插主题,待机无3v、5v,测量其芯片EN脚(12和29)无电压,找到VSUS_ON 这信号,也无电压,VSUS_ON 是EC发出来的,测量EC的各脚电压都正常,唯有141脚PWR_SW# 信号不正常,发现按下电压按钮后电压还是有2.2V,不正常,测量外围电阻的阻值都正常,然后加焊了R3102,开机正常了,logo也出来了,心想不可能的,故障应该还在,断电5分钟后再去开机又不能开机了,故障跟原来一样一样的,烙铁头再去加焊下R3102,又正常了,反复这样,试了3次就明白了,果断更换EC芯片IT8752TE,此机子修复。
最近很少修机子,所以也很少跟大家分享经验,这故障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是EC坏了

网友:
有时候加焊会有奇迹出现哈。。

网友:
老机器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什么问题,没明白,加焊ec不行吗

网友:
不是通病 但坏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