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9 820-3478-A修复过程

楼主(2015-07-12):
接到机器后,开机正常,但是屏幕不显,仔细查看,原来是暗屏,说明是因为屏幕背光的问题,到底是屏幕背光条呢还是主板没有给屏幕背光升压,先拆机,从屏幕背光条的接口处查起,没量这个六脚接口的三组电压,结果如下:1脚2.8   3脚1.97   5脚2.2,明显电压偏低,正常来说这几个脚的电压要达到60-80V,于是追查来源,这几个脚位之前都接有一个0欧的保险电阻,测量保险正常,前后级电压都和接口处一样的,继续追查,三个保险前面各自接有一个双二级管,应该是升压二级管,测量管子正常,但是前面级电压都是2V左右,正常来说,前级要有14V电压,后级经芯片U9740的控制,会升压到60-80V电压,但是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本身这一路的12V供电电压没有,二是升压没有工作,先查供电12V来源,前面是一个大电感,其实这三组线路是同一种控制原理,都是12V的电感供电,后经升压芯片作用给屏幕背光提供60---80V的电压,一路查到三大电感的供电来源是这里,是由电源板的S0状态12V电压经过保险F9900,再经过一个P沟道管Q9970提供给后面的三个大电感,经测量,F9900上面有12V电压,但是经过Q9970后,电压却只有2V左右,同时测量三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只有20多欧,阻值偏低,有短路直接在这三个大电感上面加10V电压烧机,呵呵,一个管有短路,二话不说,直接换管,再测对地阻值,为300多,但是为什么三个大电感上面还是只有2V左右的电压,于是测Q9970的控制级,竟然有12V电压,正常来说它的控制级是由R9975和R9978的两个10K电阻分压得到6V的控制电压,才能打开沟道,给后级电感供电,那为什么没有形成串联分压,经查后发现U9970的4脚没有发出3.3的高电平,去开启Q9972的N沟道管正常来说,要想U9970这个五脚的门电路输出高电平,除了满足供电外,它的1   2脚同时为高才会在4脚输出3.3的高电平,测量后发现2脚只有0V,继续追查2脚来源,是由Q9924的D级经R9918R 电阻上拉过来的,测量电阻的上拉为3.3,但是另一脚却为0,测量Q9924的管正常,看图纸下方说明,当UVLO为2.5V,VIN2为12V时,BLC_BL为高电平;当UVLO为2V,VIN2为10V时,BLC_BL为低电平;而BLC_BL和BLC_P_ON是同一信号,直接更换U9920的控制芯片,上屏测试背光已经亮,机器一切正常!

说明一下,这款机器的图纸和点位没有,参考A1419 D8 MLB 820-3298-A作为维修参考
图纸: 820-3298-A

网友:
拆都没有拆过苹果一体机,膜拜啊

网友:
高手高手 高高手

网友:
感谢提供图纸

网友:
苹果麻烦的不是故障,是找料件

网友:
修苹果这么复杂=吗、 ?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A:
点位不对呀,下载了只有一个字节,有完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不对呀,下载了只有一个字节,有完整的吗,

没问题的,你再看看吧

网友:
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了,老大,能传份打开软件吗,

网友:
高手在民间学习了

网友(2016-08-22):
又学习了,刚好有个一样故障的,我去也看看

网友:
你这是不是820-3478呀,都不一样,点图也不一样  是329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