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电源

楼主(2015-07-12):
调动电压,就会亮红灯,报警。不知为什么

网友:
先换电位器吧

网友A:
换数控电源!!!

网友:
电流设置过小!

网友B:
换电位器???电位器可以正常调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数控电源!!!

跑偏了兄弟!

网友B:
我调大就报警!就关掉,再开,就不会,再调,又会报警,又得重启

网友C:
楼主你拍一个 散热风扇的位置
我看看

网友D:
表头电路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位器???电位器可以正常调动啊!

这种结构的电源电位器出问题较多,我都是换成多圈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拍一个 散热风扇的位置
我看看

你是要内部还是外部,还是风扇位置的板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头电路可能出问题了?

哪个表头??

网友E:
兄弟,可调电源修好了吗,我的电源跟你的电源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可调电源修好了吗,我的电源跟你的电源现象是一样的

没有,我在等你楼上那位兄弟的回复啊!

网友F:
我有个像你这样的  老是显示EEEE在跳变 不过电压的有的,有时上到3A电流就没电压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像你这样的  老是显示EEEE在跳变 不过电压的有的,有时上到3A电流就没电压出了

那你的修好了吗?是不是安泰信也不怎么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修好了吗?是不是安泰信也不怎么地啊

没有修好  ,  返过厂了 厂家说没问题  我买有半年了一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修好  ,  返过厂了 厂家说没问题  我买有半年了一直这样。

厂家说没问题??难道不影响你吗

网友G:
这个的变位器是蛮容易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的变位器是蛮容易坏的

是电位器,不是变位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电位器,不是变位器吧

对对对,是电位器,电源是电压不稳换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对对,是电位器,电源是电压不稳换的就好了

哦,谢谢了!!

网友H(2015-08-15):
引用 网友B:
我调大就报警!就关掉,再开,就不会,再调,又会报警,又得重启

我的安泰信 aps3005dm,也这个样子。通病?

网友I:
正打算买个安泰信电源,现在犹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安泰信 aps3005dm,也这个样子。通病?

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正打算买个安泰信电源,现在犹豫了..........

就没有一款好的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一款好的电源

此话怎讲,指的是所有国产的吗?,还是说只是安泰信 .........

网友:
电位器先换

网友J: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此话怎讲,指的是所有国产的吗?,还是说只是安泰信 .........

不知道是我用的都不是太贵的吧,反正,感觉超容易坏

网友:
否感觉像是短路了,还换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新进展吗?.....

新个毛哦。拆开放在哪里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新个毛哦。拆开放在哪里

打算放弃吗?还是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打算放弃吗?还是慢慢来.........

先放着,一来没时间,二来没头绪

网友K:
应该是你的电流设定电位器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你的电流设定电位器有问题!!换个试试

我还没拆过电位器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拆过电位器呢

把电位器外面的螺丝松掉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电位器外面的螺丝松掉就好了!!!很简单的

主要还是没弄过,所以没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电位器外面的螺丝松掉就好了!!!很简单的

你换过没???

网友K:
换过啊!!换这个很简单的,电源永久了电位器就接触不良,换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过啊!!换这个很简单的,电源永久了电位器就接触不良,换掉就好

像我这样的问题也是电位器吗、

网友L:
电位器换了吧,老毛病,我都换3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电位器换了吧,老毛病,我都换3个了

换了 电位器就好了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换了 电位器就好了的?

从你描述来看,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从你描述来看,换了就好了

哦,好吧,谢谢你

网友L:
换了吗?好了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哦,好吧,谢谢你

楼主的电源修得如何,有新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了吗?好了没?

呵呵,用的以前的旧的,没时间,没精力去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电源修得如何,有新进展吗?...

没时间,没精力去搞啊

网友:
先換VR試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没时间,没精力去搞啊

可惜呀,一直认为楼主可以搞定,.....

网友:
现在没时间去搞了

网友:
什么是VR???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可惜呀,一直认为楼主可以搞定,.....

呵呵,你 太 看的起我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 太 看的起我了

看来楼主是不缺电源使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看来楼主是不缺电源使呀........

呵呵,还有个旧的!要不然早就搞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有个旧的!要不然早就搞起了

果然让我猜对了......

网友M: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果然让我猜对了......

呵呵,我好多东西都是拆开放在那里,就不想搞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孩子你蛋疼了吧

网友N:
最好先换个电压调节电位器吧!阻值跳变的话会瞬间输出高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好先换个电压调节电位器吧!阻值跳变的话会瞬间输出高电压的。

恩恩,现在是没时间搞了

网友O:
温度高吧 , , 我的拆了吹吹又能用了   温度高了  电流灯直接亮 电压2V  不能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温度高吧 , , 我的拆了吹吹又能用了   温度高了  电流灯直接亮 电压2V  不能调了

吹什么东西?电位器?

网友P:
有这吹水的时间,电位器应该早就换完了,不是个维修的料。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吹什么东西?电位器?

电位器经常坏 。。 。  吹散热片上的保险

网友Q:
大陸應該叫電位器吧,台灣叫可變電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Q:
大陸應該叫電位器吧,台灣叫可變電阻

你是台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位器经常坏 。。 。  吹散热片上的保险

吹保险就会好 ??、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有这吹水的时间,电位器应该早就换完了,不是个维修的料。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这是给大家搭台唱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这是给大家搭台唱戏呀,,,,,,,,

你莫非就是那小丑?

网友Q(2015-09-14):
引用 网友B:
你是台湾的???

是的,我常在這個網站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的,我常在這個網站學習

原来这个网站这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