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开机档LOGO

楼主(2015-07-12):
手上一台E431笔记本 通电不显示 然后COMS 放电过后能点亮 但是就卡在自检这个位置   然后下了BIOS 刷了 要开二次机才能亮 但是亮了还是卡在这个地方。。 走过路过 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

网友A:
硬盘呢 给硬盘拆了 试试

网友B:
把所有外设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呢 给硬盘拆了 试试

裸机状态也是这样。。

网友C:
以前有一台现象差不多的,换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外设拆了试试

裸板测试 就是这样。

网友D:
可能是电路上的原因,查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一台现象差不多的,换南桥好的

目测 这个多半也要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路上的原因,查查电路

查哪里吧 ? 大神 给个指点。。。

网友E:
打打usb值,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
BOOT 调了什么?

网友:
先换CPU   在换内存,最后换南桥

网友:
呵 呵!!键盘呢??

网友:
开机就档哪里。。没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打usb值,多半是南桥挂了

USB 阻值正常

网友:
先排除外设,不行的话换CPU和内存试试看啊。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硬盘  光驱   键盘,之后再考虑主板

网友:
这有个 E531 集成显卡的  SLJ8C的南桥 开机灰屏,。 准备搞南桥

网友:
感觉还是刷的BIOS不对!

网友:
南桥,USB插头有无短路,声卡,网卡重点就这些

网友:
secure boot 关闭

网友:
硬盘,光驱。USB接口看看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后下的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没写对,

网友:
目测,集显有没有可能

网友:
外设USB看有没有信号短路

网友F: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  不开机的 有待机不过是14年7月的还有保修不知道客户修不修啊

网友:
SLJ8C问题多 就搞一下南桥先吧

网友:
这不是档log吧,把硬盘拆掉看看啊,有可能硬盘坏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外设都拆了 就拆网卡 声卡 再不行就南桥

网友:
加焊桥不行BIOS重新刷

网友:
BIOS。外设,桥。 慢慢干把,。。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

网友:
搞桥吧,会有收获的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如果不行就只有南桥了

网友:
这个我之前都是TB买了BIOS就好

网友:
机器BIOS 程序没刷对。 THINKPAD的机器BIOS 不能乱刷的, 刷之前最好保存一下原BIOS资料, 楼主可以迅维网内找找 有人上次过 解决二次开机的BIOS 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  不开机的 有待机不过是14年7月的还有保修不知道客户修不修啊

这机器 有待机 不触发  好像EC挂了 带资料的

网友:
拆硬盘测试下可以的还话直接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