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圆梦台式机无CPU供电简修

楼主(2015-07-12):
大神级别的就无需观贴了。
板号:L-IG41M3  V:1.1
从客户手上接过机器看过表面无短路烧焦现象。插上诊断卡 接上电开机无显示,反复两次插内存无果,诊断卡不跑码。接下来万用表测量各主要电压均正常。唯一少了一项CPU供电未出来。能开机触发就说明了无短路情况。唯一能解答一个可能就是CPU某一信号出了问题。
上假负载测量VID信号电压有1.19V。这说明CPU 发出了电压识别信号到电管芯片NCP5395T。电管芯片要工作就要有供电、VIDEN

最后测得结果少了一个开启信号。顺着33脚电路向后排查到了Q47  R386电阻前端有电压1.2V,后端无电压。那就说明Q47被导通拉低了此电压。要想Q47导通断开G极就必须为低。Q47 G极受控于Q48Q48须导通拉低Q47 G极。经测量Q48 B极同样是1.2V C极前端R394阻值测量正常,5VSB电压正常。394电阻后端电压已就为高。这说明Q48 C E未导通拉低Q47 G极。因有R394电阻做保护。就大胆短接了Q48 C E。观看诊断卡时钟信号已有,供电时钟复位。此信号出现可以呵呵呵一下啦。换了Q48后听到了嘀的声音。

此类问题坛子里看了下L-IG41M3  V:1.1有说精英代工CPU无供电说VID信号是座子虚焊电管芯片识别不到信号的,也有其他云云的。其他的也就是不跑码一类的问题。总结这次的维修经验,非通病的情况不可完全照搬坛子中所说。这样做的后果只会问题加重。但可做参考,须亲为实测才是重要的。到迅维学习切不说技能学的全面到位,但各位老师是尽了力的去教了的。总体来说要比那某某小店学习进步的要快要专业。等这期的所学消化了后再会打算到迅维进一步学习。

网友:
R394电阻在这里主要起到限流保护和上拉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做限流保护就短接Q48本身CE级的话,则会引起5VSB 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造成主板不触发。

网友:
恩,厉害厉害,图纸那来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推理准确!基地学过的!

网友:
修的有条理,真技术,维修人必须要有维修的精神。

网友:
图纸也要发上来。

网友:
学习了  好久没来论坛

网友A:
G31  G41的主板还是比较好维修,现在的H61就蛋疼了。。。

网友:
实地就是好  图纸啥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31  G41的主板还是比较好维修,现在的H61就蛋疼了。。。

H61供电方面不难修!难点在于PCH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供电方面不难修!难点在于PCH的信号!

问题是很多供电跟信号有关啊,上次修一台H61  没有CPU供电,芯片订过来了 但是还是不出CPU供电,结果刷了一个BIOS  CPU供电出来了,还是不跑马

网友C:
思路清晰,修EN的转换三极管,说的话有点绕嘴。
Q48    B级高电平,E级低电平。不导通说明管子没工作。对地测量无短路,直接短接或直接换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修EN的转换三极管,说的话有点绕嘴。
Q48    B级高电平,E级低电平。不导通说明管子没工作。对 ...

您说的对,维修原则还是按工作原理来修的比较安全稳定些。免的问题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