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 按键连键问题。

楼主(2015-07-12):
笔记本
是I5版本的,不管按那个键子都不停的弹出,E就不停的E,A就不停的A,换个键盘还是一个毛病,EC加焊还那样,换个EC能好不
笔记本

网友:
查按键的线有没有连键,没有连键就换EC试试了,谁也不能说换了保好啊

网友:
键盘问题多吧

网友:
换了键盘了还是一个毛病 EC 的可能性大哦 不是进水的机器吧

网友:
收上有一台 一个键都不灵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开机很慢才亮屏,刷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是键盘吧 或是进水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换EC试试,加焊是没用的

网友:
求解决方法,,,,

网友:
应该是ec的问题,仔细看看进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