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下了个P5QL PRO的图纸压缩包,打开后不知道怎么用,请教高手!

楼主(2015-07-12):
菜鸟,刚学维修,请高手勿喷。

在论坛下了个P5QL PRO的图纸压缩包,打开后是这样的

就三种后缀:con、txt和asc的

不知道怎么用,请教高手!要用什么软件?下了 TSICT 好像也用不了。

网友:
自己研究研究,学一招

网友:
不是图纸,只是一个点位图

网友:
华硕的图纸有吗?应是点位图吧!得用相应点位图的软件打开。

网友:
那用什么软件打开呢?这个比 .fz格式的麻烦。。。。。

网友:
這是標準的華碩tsict點位圖程式
下載下面的壓縮檔,就可以執行打開了,裡面也有使用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