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问一下纯屏电视机板上这是什么元件,爆掉了!

楼主(2015-07-12):
上面黑色方形的,已经爆了! ,电视机已经开不起来了!没任何反应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继电器吧,看看电路处标的什么时候啊

网友:
应该是CRT的消除电阻

网友:
消磁电阻,,,,,,

网友:
9欧消磁电阻

网友:
是开机的时候,啪一声,就没通电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是,其他没有明显损坏就换了试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其他没有明显损坏就换了试机吧

测量的那个白色的没电了。

网友:
看底板   楼主的是创维的电视机    那是黑色的是消磁电阻  坏的话会导致电流过大烧保险  如果保险没有事的话就插其他地方吧   电源带载能力 或是后级短路

网友:
楼主这是个消磁电阻,有的坏了会导致电视上有色斑,有的坏了会导致爆保险。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
这个是消磁电阻,属于热敏电阻类

网友:
消磁电阻,这家伙容易短路烧保险

网友:
看一下位号是比较准确的,或者看一下该元器件与那些线路相连即可判断。图上所示X902如果接消磁线圈的话,那这个元器件应该为消磁线圈!

网友:
重点查一下整流电路,开关管!看是否短路,

网友:
CRT的都差不多,参考一下图纸看看!

创维3P90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