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09g 出发上电到0.045就不动了

楼主(2015-07-12):
看过论坛说是要  放电 试过了 不行    求大神们指教  要是BIOS问题  麻烦传个BIOS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是转换电压没起来

网友:
哪能上来就刷bios啊,打牌也得按套路出牌啊

网友:
额     好吧  对于笔记本我是小白白啊    我看论坛说bios一般能解决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是转换电压没起来

那该怎么弄啊   完全不懂的说啊

网友:
机器能触发上电到0.045,上电中断。与BIOS关系不大,查后级供电有无短路。好像无图纸,只能慢慢测量了。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出发上电到0.045基本锁定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