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 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5-07-12):
公共点电压正常, 待机芯片 VIN  13  8  17电压都正常   唯独没有 1 PIN 6PIN的开启电压
拆掉PR214   3/5V都能正常出来
  看开启信号是由EC控制的   KB9012要满足那几个条件才会发出EC ON呢

补充内容 (2015-7-13 11:23):
EC 111脚供电  110 ACIN正常了  还是不出EC_ON .....  直接把111和112连在一起  现在开关机正常  进系统测试也都正常  不打算搞了。。。就这么交工了

补充内容 (2015-7-13 11:24):
特别感谢:广州迅芯科技 的耐心指导

网友:
版号 LA-9101P  附图纸

网友A:
这EC自带程序,图纸时序看不到。3/5V应该是触发后才出来,EC的待机供电由VREG3的+3VLP提供。在EC的供电、时钟、复位后读取自带程序,配置脚位置。

网友B:
查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有?你说EC没供电,那就先查待机芯片的线性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有?你说EC没供电,那就先查待机芯片的线性供电出来了没有?

线性电压都出来了  帮我看看然后查哪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C自带程序,图纸时序看不到。3/5V应该是触发后才出来,EC的待机供电由VREG3的+3VLP提供。在EC的供电、时 ...

EC的待机时哪个脚呢   直接从3VLP飞线过去可以不   进水的机器  估计是短线了

网友A:
好了没有?供电111、时钟122/123、复位37、ACIN110、LID_SW#_R1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没有?供电111、时钟122/123、复位37、ACIN110、LID_SW#_R115

晕 。  。。。。  我看成125供电了    怪不得怎么都找不着头绪

  111没有电压   接3.3烧鸡  电流0.33  南桥发热  。。  估计南桥也挂了额

网友A:
嗯 这机EC自带程序,希望你换桥会好。记得下桥后测短不短,不短再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这机EC自带程序,希望你换桥会好。记得下桥后测短不短,不短再上桥。

不装南桥 会出待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