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J不断重启,求思路

楼主(2015-07-12):
如图示,待机0.03A,开机键灯微亮,开机后电流跑到0.99A-1.11A左右停下来不动,灯灭,30秒左右不断重启,求指导求思路。刷过BIOS,换过CPU问题依旧。

网友A:
重点检查各供电都产生了吗?电压正常吗?先刷一下BIOS。

网友B:
来回重启点不亮把。跑马了吗?

网友:
板供电全出没?先刷BIOS,观察主板有无断线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回重启点不亮把。跑马了吗?

嗯,点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各供电都产生了吗?电压正常吗?先刷一下BIOS。

刷过bios了,供电都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bios了,供电都出了

有无复位有无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bios了,供电都出了

lpc有无动作

网友:
我的华硕也遇到你楼主的问题 头疼中

网友:
查内存和显卡  冲刷BIOS

网友:
楼主,我现在有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你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