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MB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5-07-12):
DELL MIH61R MB   没有CPU供电   刷了BIOS  后  正常开机  修品牌主板   真是搞不林清   开机自动上电 二秒自动断电   001:  序列号:20140925132356-013577,编程器固件版本:V1.0 。
002:  插座上无芯片或锁紧座没有压紧!
003:  插座上无芯片或锁紧座没有压紧!
004:  插座上无芯片或锁紧座没有压紧!
005:  芯片第6脚接触不良。
006:  芯片第6脚接触不良。
007:  芯片第6脚接触不良。
008:  芯片第6脚接触不良。
009:  芯片第6脚接触不良。
010:  芯片第6脚接触不良。
011:  引脚接触良好。
012:  自动识别到6个ID相符的型号。默认选择第一个,如有必要请手动选择其它型号。
013:  当前所选:MX25L3205,容量:32M位,4M字节。
014:  >------------------------------------OK---------------------------------------<
015:  引脚接触良好。
016:  芯片ID校验正确。
017:  开始读取芯片......
018: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 。
019:  读取成功,用时:6.317秒。
020:  自动校验...
021:  校验成功,用时:6.349秒。
022: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58FE ,32位_0x29E858FE ;
023:  用时:12.67秒,平均速率661874字节/秒。
024:  >------------------------------------OK---------------------------------------<
025:  文件已保存。
026:  文件已保存。
027: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戴尔台式机 MIH61R MB BIOS 版本号 A00 BIOS\戴尔台式机 MIH61R MB BIOS 版本号 A00 BIOS.BIN
028: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88F7 ,32位_0x29D588F7 ;
029:  引脚接触良好。
030:  芯片ID校验正确。
031:  开始写入芯片......
032:  自动擦除...
033:  擦除成功,用时:13.35秒。
034:  开始写入...
035:  写入成功,用时:13.67秒。
036:  自动校验...
037:  校验成功,用时:6.333秒。
038:  用时:33.38秒,平均速率125656字节/秒。
039:  >------------------------------------OK---------------------------------------<
040:  插座上无芯片或锁紧座没有压紧!
041:  插座上无芯片或锁紧座没有压紧!
042:  插座上无芯片或锁紧座没有压紧!
043:  插座上无芯片或锁紧座没有压紧!
044:  插座上无芯片或锁紧座没有压紧!
045:  插座上无芯片或锁紧座没有压紧!
046:  引脚接触良好。
047:  自动识别到2个ID相符的型号。默认选择第一个,如有必要请手动选择其它型号。
048:  当前所选:W25Q32,容量:32M位,4M字节。
049:  >------------------------------------OK---------------------------------------<
050:  引脚接触良好。
051:  芯片ID校验正确。
052:  开始读取芯片......
053: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0 。
054:  读取成功,用时:6.317秒。
055:  自动校验...
056:  校验成功,用时:6.333秒。
057: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0000 ,32位_0x3FC00000 ;
058:  用时:12.66秒,平均速率662554字节/秒。
059:  >------------------------------------OK---------------------------------------<
06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DH67M01 MX25L3205_20150318\DH67M01 MX25L3205_20150318.BIN
061: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384E ,32位_0x2D93384E ;
062:  引脚接触良好。
063:  芯片ID校验正确。
064:  开始写入芯片......
065:  自动擦除...
066:  擦除成功,用时:4.761秒。
067:  开始写入...
068:  写入成功,用时:11.46秒。
069:  自动校验...
070:  校验成功,用时:6.336秒。
071:  用时:22.59秒,平均速率185695字节/秒。
072:  >------------------------------------OK---------------------------------------<

戴尔台式机 MIH61R MB BIOS 版本号 A00 BIOS.rar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BIOS也有不错,学习

网友:
修也不值钱  修好才收50块   真累人

网友:
试试看,可以的话加分

网友A:
还是不行,说明不是BIOS问题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说明不是BIOS问题了  谢谢

刷完就好了

网友(2015-08-23):
我的也没有CPU供电,刷一下试试

网友:
插电自动触发不掉电不知道刷了怎么样

网友:
为什么我的刷没有用呀

网友(2015-10-03):
蓝冰心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一定所有的都是BIOS的问题. 不过可以先刷刷的

网友:
刷了没有好!@

网友:
我刷好二台了 你们怎么搞搞的

网友:
重复开机,不知道能行不,先试试看

网友:
我去,能亮但pe进不去

网友:
收藏了  以后试试

网友(2015-12-11):
没CPU供电。。刷BIOS好的。。。真的么

网友(2016-01-19):
我也来刷个 试试

网友(2016-02-21):
是不是CPU有一相不供电还是CPU都不供电呢。

网友(2020-12-04):
我的也是没有CPU供电 自动上电 这和BIOS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