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困惑求助!

楼主(2015-07-12):
ACER E-431
下图SLP_S3先掉,说明掉电与CPU无关

下图SLP_S3后掉,IMVP_PWRGD先掉,说明与CPU有关   ,究竟该与CPU供电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没有用过数字机,不太清楚,修好分享下了

网友:
换个U试了没啊

网友A:
还有电压都怎么样出全了掉电还是

网友B:
第一张图中CPU供电有个过充然后掉电了!应是CPU供电引起的SLP S3掉电保护吧。

网友:
看掉电电流判定。

网友:
这个以第一个波形为准。

网友:
第一次碰到,坐等解决

网友:
坐等解释方案

网友C:
查下自居和电感前段波形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蓝线有问题引起的掉电 (个人观点)

网友E:
修过烂板子还这样测

网友:
我也不会分析。。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压都怎么样出全了掉电还是

机子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蓝线有问题引起的掉电 (个人观点)

CPU有个抬高的动作!版主你的分析应该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自居和电感前段波形

有一个CPU电感前端波形不正常!但是我查论坛资料有人说 有一个不正常是正常的 搞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中CPU供电有个过充然后掉电了!应是CPU供电引起的SLP S3掉电保护吧。

我也估计是CPU但是 接下来怎么修呢? 电容?场馆?IC?还是其他?不想盲目换东西了要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蓝线有问题引起的掉电 (个人观点)

CPU电压增大了   SLP保护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烂板子还这样测

那要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蓝线有问题引起的掉电 (个人观点)

个人感觉也是蓝色先掉

网友F:
如果是CPU电压突然抬高掉电,那为什么不测一下CPU电容呢,看看电压是不是会突变,问题缩小在电容,反馈,或者芯片本身

网友:
好受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CPU电压突然抬高掉电,那为什么不测一下CPU电容呢,看看电压是不是会突变,问题缩小在电容,反馈,或者芯 ...

网友F:
这是自举升压电路,跳动肯定不对,换芯片试试

网友:
蓝线滤波不稳导致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自举升压电路,跳动肯定不对,换芯片试试

靠,一个芯片几十块 恐怖!先扔这不修了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压都怎么样出全了掉电还是

你加330电容试了没有

网友G:
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啊。。。

网友H:
两个图看着掉的时间差不多,不能明显判断出问题。建议你时基再调整一下

网友:
求老牛来解答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修的过程就是试的过程,很少有人一下就找到问题的,那都是经验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两个图看着掉的时间差不多,不能明显判断出问题。建议你时基再调整一下

哇,多谢高手指点,你发的帖子我每个都看过。现在又不掉电了晕。但是CPU有一路的自举电容电压在5.2-6V之间跳变,CPUCORE不跳变。对调过自举电容、电阻、上下管、还是跳变。能说明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自举升压电路,跳动肯定不对,换芯片试试

换了芯片,还是跳变!!无语了!

网友:
加过,换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啊。。。

不是,SLP_S3和温控对比过,SLP_S3先掉

网友:
测一下CPU上下管电容

网友:
蓝线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自举升压电路,跳动肯定不对,换芯片试试

换了主板还是跳变!就应该跳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