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3开机慢

楼主(2015-07-12):
今收到客户送来一台东芝L533机器,说症状很奇怪,开机会很卡,卡在一个界面会停留很久,但不动它它自己也能进系统,进了系统使用一切正常,请教大神维修思路(内存 、硬盘系统等都换过),现在能确定是主板问题,但不知道该动哪一块,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最好先换个CPU试试,再考虑主板。刷BIOS。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再看一下南桥 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把外设给拆了再看看~~还卡不网卡。。声卡  。。无线网卡、、

网友:
刷BIOS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