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PFC,通电后串接的灯泡亮,还有哪些地方会短路呢?

楼主(2015-07-12):
刚来时烧了不少:10A保险、 整流桥、 PFC部分的5408二级管、贴散热片的开关管和二级管,全都换了;450V单电容鼓包也换了
主变压器前级的两个开关管没短路,在线打G和S有10欧电阻,应该算正常。

换了这么些东西了,通电测试灯泡还是亮! 元件表面没有明显坏的,难道还有小东西短路了? 对了后级会不会导致亮灯? 不过后级输出的各路电压,也没有短路的。

时间挺长了,还弄不好

补充内容 (2015-7-14 17:28):
感谢各位的指点,原来还是有短路:新买的整流桥是坏的!连续换了两个都有短路。
更换第三个后不短路了,待机时灯泡不亮了。但是插上电源测试器灯泡又亮,但持续约一秒后灭掉,不过各路电压显示正常。

为什么

补充内容 (2015-7-14 17:30):
为什么还会亮一秒钟? 搞得我也不敢去掉灯泡测试,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待机没问题了,就是pson拉低开机后亮一下。 手上另一台400W独立PFC,就不会亮这一秒钟

补充内容 (2015-7-16 15:43):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不过前面表述不准确,刚才测试细节是这样的:
接通电源瞬间,灯泡弱光闪一下就灭,停一秒后大亮,同时输出各路电压,灯泡大约5秒才灭,各路电压都在。
这正常吗?

网友A:
灯泡怎么个亮法,有的时候暗亮属正常的。

网友B:
灯泡常亮应该是初级的问题,主动PFC要看灯泡是大亮还是暗亮

网友:
好的主动和被动式电源灯炮串接开机时亮法是不同的,你可以拿好的主动式电源来试,自己体验过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怎么个亮法,有的时候暗亮属正常的。

长亮,不过几秒钟我就断电了,不敢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常亮应该是初级的问题,主动PFC要看灯泡是大亮还是暗亮

100w,还是很亮的

网友B:
应该初级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C:
。5V SB正常吗?断开副电源取电处。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是副电源有问题。如果断开副电源取电处,依然问题存在,一次侧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初级有地方短路了

的确还是有短路的,买来的桥堆是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 SB正常吗?断开副电源取电处。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是副电源有问题。如果断开副电源取电处,依然问题 ...

现在待机好了,但是开机瞬间灯泡亮一秒左右,各路输出都有。 测试器可以看到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待机好了,但是开机瞬间灯泡亮一秒左右,各路输出都有。 测试器可以看到电压

是开机瞬间灯泡亮一秒左右, 这算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还是有短路的,买来的桥堆是坏的

我也试过买来的零件是坏的,所以一般装上去之前都检测一下,要不然装上去还是不行的

网友F:
主动式psu串接灯泡开机会闪烁是正常的(常亮表示有短路),原因是因为一次侧的pfc电路里面的场效管导通使充电电感充电,当充电电感短暂导通时线路阻抗低因此造成串接灯泡明亮,反之pfc电路场效管不导通,充电电感向大电容充电因此产生380vdc电压,线路阻抗高灯泡暗亮或不亮,具体还是要找一下主动pfc电路去看一原理

网友:
串灯常亮是要注意了,前级定有短路之处了,用断路法测电阻一般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开机瞬间灯泡亮一秒左右, 这算正常的.

是吗,那样就最好了。
原来我有个400w也是主动PFC,他就没有开机亮一秒的情况,难道两个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动式psu串接灯泡开机会闪烁是正常的(常亮表示有短路),原因是因为一次侧的pfc电路里面的场效管导通使充 ...

非常感谢:我得好好分析下这段话。
我之前400w的那个难道是大电容容量较小,所以充电瞬间短才没有亮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串灯泡时最好是空载或轻载...............

待机时是空载,测试我就是用电源测试器,应该算是轻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主动式psu串接灯泡开机会闪烁是正常的(常亮表示有短路),原因是因为一次侧的pfc电路里面的场效管导通使充 ...

刚才测试发现了新问题: 接通电源瞬间,灯泡弱光闪一下就灭,停一秒后大亮,同时输出各路电压,灯泡大约5秒才灭,各路电压都在。
这正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刚才测试发现了新问题: 接通电源瞬间,灯泡弱光闪一下就灭,停一秒后大亮,同时输出各路电压,灯泡大约5 ...

串接灯炮的目地就是防止一次侧短路造成元件烧毁,稳当一点空载测量输出+5v/+12v/+3.3v/-12v/5vsb/pg电压正常就可以去掉灯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接灯炮的目地就是防止一次侧短路造成元件烧毁,稳当一点空载测量输出+5v/+12v/+3.3v/-12v/5vsb/pg电压 ...

感谢您的指点,现在让我放心不下的是虽然各路电压都有了,但开机后有长约5秒的大亮,所以还是有些担心,关键是想不通这几秒的亮灯情况是什么原因。
开机一瞬间有个短暂的弱光一闪,估计是大电容充电,那么之后的较长时间亮灯又是何故?如果有短路,为什么各路输出还都有呢?

网友:
你不会是上完东西    不测量 就直接通电的吧    整流桥短路 怎么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