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老是死机

楼主(2015-07-12):
路由老是死机,换新的得几天又是这样,是什么原因啊?电源电压还是电源没滤好波?但可以肯定,电压没问题。
原因

网友:
近来天气炎热,可以是散热不良引起的。

网友:
把家里空调,风扇都要开起降低室内温度

网友:
可能是上路由器的人或者手机太多了吧,路由器负荷不了了, 你那多少人上啊?

网友(2015-08-16):
换个企业级的路由就不会了

网友:
估计是散热不好,可考虑加个风扇散热.........

网友:
这样的帖子,让我们什么回答你

网友:
一方面是散热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某一时数据剧增超负荷至暂存数据的内存溢出而死机

网友(2015-09-18):
用的人太多了吧,负载不起来,换个带宽大写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MODEM出问题了,试试换MODEM

网友:
一般家用的路由要几天重启一次的,要不很容易出你这个情况

网友:
我的也经常死机,估计是太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