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暗屏跪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5-07-12):
开本行业已经3年了。。手头有一台CQ 40,暗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拿手电一照,可以看见图像。也没工具检测,初步判断是高压条有问题,就花15块钱买了个高压条。换上还是暗屏。难道是灯管坏了?于是又拆屏检查灯管。发现灯管一端线已经断了。找个电烙铁焊上。一试还是暗屏。好在灯管便宜,花10块买根灯管换上。。尼玛蛋的,直接黑屏了。。没办法,找个万用表测高压条。2个19V正常。。3V开启信号没有。查屏线。。正常的。。于是检查LVDS端口。发现没有3V电压。。网上一查都说没有开启信号的话很有可能是EC有问题。。。手上就一把破电烙铁压根没办法加焊。。只能飞一根线过去了。。。 飞完继续测。。3V电压有了。。。上灯管,开机。。。妈蛋。。灯管闪一下就黑了。。。这下没辙了。。。。求各位老大出出注意。。。本人手头只有螺丝刀1把,电烙铁1把,万用表一只

网友:
是否通用高压条?还是原装高压条,飞线要去掉原回路线。

网友:
嗯应该是这问题

网友:
看下板上19 3.3 和开启有没有有的话就是屏的问题啊,实在不行换个屏就能知道是高压还是灯管的问题啦

网友:
估计是你把故障扩大了,换屏试试

网友:
没有屏幕可换了

网友:
CQ40 坏的多

网友:
高压坏的多  刚刚少打了两个字 不好意思

网友:
检查主板屏线接口是否有短路

网友:
知道是高压板的事啊

网友:
很想问你,修个暗屏,拆掉屏线接口干啥,CQ40暗屏故障灯管问题比较多,在有就是屏线坏的多,白屏的话一般是主板屏线接口背面的三极管烧了,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嗯这不是手生了

网友:
开店三年就这点工具呀!真能省呀!

网友:
只换了一根灯管?能保证其它灯管没问题?

网友:
也许你不是专业做修本的……
这个机器屏线也是爱坏的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  省的自己费尽费事了

网友:
实在不行,改一个高压板,直接给灯管供电了

网友:
坐等结果,收藏,学习

网友:
灯管换好了吗

网友:
通用驱动板改吧,就三个条件(供电、开启、地线,亮度调节可接可不接,接的话和开启连一块就行,开启信号也可从屏供电加一个限流电阻拉过来)先让灯管亮起来再说,

网友:
就这点工具还能搞笔记本维修?????你这个工具最多换换电容啊。。

网友:
CQ系列的机子都是奇葩

网友:
先把工具买齐吧,搞维修不能省的。

网友:
CQ40灯管坏得多,你要先确定是哪的问题,再动手,要不然问题越搞越大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还是屏线引起的暗屏,所以要多多测量才行。

网友:
飞线不要随便飞,搞清楚了再飞,否者会出新的问题哟!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

网友:
只换了一根灯管?能保证其它灯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