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主板开机00

楼主(2015-07-12):
开机00,刷过BiOS,南桥加焊无果

网友:
开机00?那不是待机都没有,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啊。。 供电时钟复位,这个有图纸的,很好修的啊。。。

网友:
不跑码,GB的南桥直接换吧。

网友:
4楼帅哥你说南桥坏了

网友:
还有Cpu有温度

网友:
按时序,供电,时钟,复位修啊。

网友:
换过U 没啊?

网友A:
BIOS没刷对吧···你刷我的程序看看 ·我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 换了几个BIOS   才搞定  看我发的帖子 这个BIOS可以 自己测试过

网友:
不跑码不好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没刷对吧···你刷我的程序看看 ·我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 换了几个BIOS   才搞定  看我发的帖子 这个BI ...

我有一块开机卡LOGO,刷了之后现跑D7 13了,请给我一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开机卡LOGO,刷了之后现跑D7 13了,请给我一份好吗?

QQ285582949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开机卡LOGO,刷了之后现跑D7 13了,请给我一份好吗?

看我的帖子 有下载的自己去下载

网友:
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文件我是这论坛下的

网友:
这板坛子里有图纸。按时序查查吧,先测测你的电池电压够不够?

网友:
L-G41M这种板子cpu座子背后点腐蚀是通病

网友:
9楼的,BiOS重刷下,没用

网友:
这款板子好修啊,但是楼上说当LOGO,这板子当这玩意换南桥。我遇到这个板子当LOGO,换南桥一换一个好,加焊无效

网友:
我还把这个当LOGO的南桥重植到其他板子上去过,打到其他板子 其他板也是当LOGO,说明桥体坏了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试说不定会好啊

网友:
这2天忙,空点试下

网友:
楼主 会不会是桥挂了  换一个看看

网友(2017-08-03):
建议楼主再刷个bios试下 这板子好多bios坏的

网友:
这个板,南桥是通病....................

网友:
直接测量CPURST#,如果有CPURST#的话就应该到跑码了!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啊。。 供电时钟复位,这个有图纸的,很好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