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掉电

楼主(2015-07-12):
客户拿来就是掉电,电流上到0.45左右就掉到0.13不动,用示波器打各电感的电压都有产生
我拆开这个U24电流跑到0.8不掉了。拆开这个U24不掉点说明是SYS_PWROK前面有问题还是SYS_PWROK产生后有问题呢?小白求解~~!!

网友A:
肯定是后面,说明前面正常,

网友:
你是说拆掉U24?按理说拆掉后肯定掉电的呀!因为只有1、2脚高电平时4脚才有高电平,你拆掉了4脚永远是低电平或悬空。噢!应该是悬空了不掉电,查U24本身和其1、2脚电压。

网友:
谢谢各位的耐心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后面,说明前面正常,

请问下以你的经验这样的情况你先查哪里呢?该怎么个修法能给个方法吗?

网友:
从PG入手啊,你的方法就是正确的。

网友:
查DELAY_VR_PWRGOOD和PWROK_EC来源

网友:
嗯,明白了,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这个好像有通病,搜索一下,直接秒了此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有通病,搜索一下,直接秒了此鸡。

通病就是掉电,什么问题引起的都有·

网友:
现在的掉电不就是那些桥里面的一些信号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