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背板USB有问题,小白不知好修不

楼主(2015-07-12):
技嘉的G41M-ES2L,小板子,上的个Q9500处理器,内存2根金士顿骇客2G的。
之前没太注意。
今天发现,背板的usb接口只能接个鼠标了,再接其他任何usb设备,比如U盘,无线网卡啊,之类的。

如果在xp系统启动以后
插上USB设备都要死机(百分之百死机)。 前置usb2.0一切正常,可以正常插拔U盘,无线网卡之类的
如果进系统前插上USB设备(单鼠标除外),可以进系统,但是进入系统后,usb设备全部丢失。
如果只插一个USB鼠标,不管进xp系统与否来回插都还是没有问题。只是偶尔(很小几率)会出现usb端口电泳的提示。

如果在bios里面关闭usb2.0控制器,就可以随意插拔usb设备了。

不知这个问题能修或者说好修不??大概价格多少啊。坛子里面高手多,听听大家意见。

对了,板子现在其他都正常。。。但是诊断卡不显示代码,指示灯均正常

网友:
不能使的情况下,量一下是否有5V供电,感觉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USB打值,看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A:
楼主,你是想格价呢?!

网友:
USB打阻值看看,看是否对地短路或者阻值不一致的  估计南桥要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想格价呢?!

恩啦。当然如果很好修,那就自己弄呗。但是估计自己不大行,因为没有那么个焊功,而且也没有备件啊

网友B:
拿到附近的维修店看看吧,估计几十元

网友C: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还有就是看看USB数据线上的防静电二极管就没问题,楼主这块板子是不是被雷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还有就是看看USB数据线上的防静电二极管就没问题,楼主这块板子是不是被雷击了。

应该没有被雷击。平时很少用的,一周开不了几个小时。后置usb长期也只接了一个鼠标。才导致没有发觉。前置的2组usb都是好的。只是这次重转系统的时候,因为接了启动U盘在后面USB接口,才发觉怎么老是装不了ghost的系统啊,才查找原因的。也很怪,插在后面的时候可以通过U盘启动加载pe这些。证明并不是usb没识别。而是像usb的电流不符合系统的要求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到附近的维修店看看吧,估计几十元

去问了,便宜的50,贵的100。觉得不划算,还不如收个二手板子呢。就没有修了。现在还将就用着的。其他功能没有影响,而且前置usb也是好的嘛。还好。基本上不影响使用。

网友A:
主板维修不好做呀,50都不修,难道楼主是想20块修好?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维修不好做呀,50都不修,难道楼主是想20块修好?唉

g41的d2板子本身就只值几十块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