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15-07-12):
If you can repair this errors , please guide for me, thanks.

网友A:
是不是桌面上大部分软件名称都变成了乱码了?如果是的话,请在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里改格式、位置、和程序的语言,具体步骤问度娘,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懂,反正我能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桌面上大部分软件名称都变成了乱码了?如果是的话,请在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里改格式、位置、和程 ...

说的太好了!

网友:
不是乱码问题,是固件回写不了的问题。我猜这软件的功能是假的吧,不知洋人能否看懂。

网友:
if you have this tools, please share for me,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