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华硕M4A87T 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维修

楼主(2015-07-12):
去年年底从基地出来到现在,一直想发帖。但是都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
当然这个贴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饼哥奖励的分快用完了,你们懂得!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4A87T的主板,故障:不跑码,复位灯3秒一闪
记得徐总讲过 这种故障要按不跑码的思路进行检修。
马上开干,测各大供电先。。。。。

板号。

内存供电1.56V 正常。

CPU供电1.11V 正常。。

桥供电1.14V 正常。

总线供电1.25V 正常。。。。

显卡供电1.10V  正常。。。。。

VDDA25   2.53V正常。。。。
AMD3 还有个VDDR 供电1.23V 正常 忘记拍照了。
所有供电都正常。
测 PCI A15脚跟B16脚的复位跟时钟,都随着复位灯闪烁在跳变。
记得以前修过很多AMD的板子都是 CPU到北桥的数据线出故障导致这种故障现象。
别管那么多打值吧。。。。。。。。。。。。。。。

果然让我发现一个测量点值为无穷大,其它都是800左右。
找到问题所在就好办了。
值无穷大,要么线开路,要么是桥或CPU座空焊,手压CPU座和北桥无效。
那就找找有没有断线先把。。。。找呀找。。。找了好久!!!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哈哈。看图!

让我找到这个地方氧化了,我轻轻用刀片刮一刮,里面铜片都没有了。
补上线,热熔胶盖住。 在打值   值有800左右。 正常了  忘记拍照了

上电,看跑码了,哈哈!!!!

在看 亮机了  哈哈!!!!此板就修复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莫怪哈。
还有帖子发的也很一般,第一次发帖,应该可以原谅
如果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加下分,加分不扣分哦。。。。。

岁寒。 + 1 赞一个!

网友A:
好技术,但那个键盘是那一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但那个键盘是那一年的

哈哈 ,好眼里IBM的 10多年前的。

网友B:
维修就是要细心,CPU到北桥的数据线之间断线开路的话,CPURST复位信号电压或波形在这里应该也不会产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是要细心,CPU到北桥的数据线之间断线开路的话,CPURST复位信号电压或波形在这里应该也不会产生。

HT总线如果短线的话,CPURST复位照样能产生,只是不跑码而已

网友D:
大家看帖都要养成加分的习惯,出混的 是要还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看帖都要养成加分的习惯,出混的 是要还的 哈哈

哈哈,非常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总线如果短线的话,CPURST复位照样能产生,只是不跑码而已

这里判断CPU到北桥的数据线之间故障也可以用CPU带灯测试仪来判断,如果有一个灯不亮的话,代表北桥空焊或CPU到北桥的数据线之间断线开路,正常情况下,上面的灯指示应该是全亮状态。

网友:
维修本身就是个细致活,

网友:
思路不错,这样容易找到问题点!

网友:
够仔细,学习了,楼主

网友:
呵呵这个要很小心才行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这个值得借鉴,往往都会去找PG,

网友:
这个地方氧化 算是外观故障吧,应该能看到啊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  好眼力    值得借鉴

网友:
不愧是  正派军。。。帖子易懂。。支持。
不过,像这种情况,有个带灯测试仪   应该会方便很多

网友:
这种故障 的确很难搞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呀看来维修不只是技术重要的还是要细心呀

网友:
新手还是不错的,图形并茂强烈加分,,很细心

网友:
维修步骤明确,厉害

网友:
请问一下有没有点位图呀?能发一个吗?

网友:
写的很好 学习好多啊

网友E:
我就想问那根线是怎么断的?
neco
可能是主板受潮腐蚀引起铜箔表面氧化上电烧断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问那根线是怎么断的?
可能是主板受潮腐蚀引起铜箔表面氧化上电烧断的。

网友:
发图时没有测试板的具体图,效果不是蛮好

网友:
不跑码真的可以很多情况啊。

网友(2016-02-27):
很难得了,这个算是比较复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