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30M 待机3.3v维修一例

楼主(2015-07-12):
各位老师、师兄:
      本人一新手,最近淘了一HP 5330M本本,外观不错,当时就收啦,本本现在已经修好啦,准确的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修好啦,说出来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首先说下基本情况回去拆开一看,电源按键板排线与主板连接的接口处进水有烧糊的情况,于是先目测全机情况如下:
       1、主板两处有进行痕迹,一个是上文提到的地方,还有一个在触摸板接口处
       2、主板较新,没有拆开维修过,还好一手板,以下为基本维修思路和顺序:
1、网上下图纸,先查保隔电路,并测公共点对地阻值,没有短路。测RTC电池电压及南桥晶振起振。
2、依图纸找到系统供电芯片,并测+5V、+3.3V对地阻值(测电感PL9、PL10对地阻值)正常,并依次测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电路对地阻值,
     以上皆正常。
3、接入适配器,系统自动加电,依次测以下几处电压:公共点、系统供电3 、5V(PL9 PL10电感处测)内存、桥、CPU 供电皆正常,尝试关机正常,但是经反复几次以后,出现不正常:每次开机大约5、6秒钟后,自动断电,并自行重新上电,然后再关机再上电反复,经测量上电时以上供电皆正常,关机后只有系统5V有,3.3V没有,其它各组电压也没有,(想想肯定不会有,因为系统供电3.3v没有),手上只有万用表一个,没着,先放电试试吧,放完电故障有变化,不再自动上电,但上电后还是会掉电,但不会重复上电断电.该板CPU焊在主板上的,为保险,再次测各点对地阻值,还是刚才的值。分晰要是存在短路,上电一瞬间就会保护掉电,而且不能连续上电。依据上电时序,系统供电先出来,才会有后续各组供电,重点先把系统供电3.3V修出来,找到供电芯片分晰电路

网友:
初次发贴,后面的内容没有啦,补充如下,
经查系统供电芯片,因为5V正常,重点查3V这边的,经过各引脚排查,发现6脚ENTRIP2为低电平,该引 脚受控于两个N管,两个N管的G极分别受控于线性3V和KBP_PWR_0N信号,经查来自EC,同时KBP_PWR_0N信号作为运放的正向输入端控制芯片第18脚ENC,测量后发现KBP_PWR_0N信号为低电平,导至第二管不导通,第一个管的G极因为线性3V的高电平没有被第二个管接地而存在,第一个管导通直接把第6脚拉低。于是必须先修好此信号,考虑到此信号来至于EC,EC的信号及工作条件又过于复杂,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直接将第二个管的D、S极短接,让第一个管截止,确保6脚有高平,看3V能不能出来,如果有只要修好这个信号就行,应该不会涉及其它部分,如果还没不行,那要查的地方就多啦,话不多说,先行动,发现一短接第二个管,6脚有高电平后,3V就有啦,按开机OK,而且不再掉电,经多次反复开关机,一切正常。无意中发现KBP_PWR_0N信号竟然正常啦,去掉短接,开关机正常,以上故障全无。装内存点屏,OK,上键盘,加U盘起动正常。
总结这次运气成份很大,但也是一种思路,去繁就简,对错与否欢迎拍砖和指正,另外现在不知道机器是否稳定,当前一切正常,也根本测不出来哪不对,只能等再出问题时啦。欢迎各位交流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