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显示器电源接上主板,10几分钟,就自动保护关了,

楼主(2015-07-12):
接上主板试看10几分钟后就自动关屏了,得拨电后等它的输出18V 慢慢降为0时,再插上电就可以正常开机了,10几分钟后又这样,18V 的电滤波电容已换了,当关屏后我就拨出输出18V至主板的线,量得18.70--18.80这样的跳的,没拨出来之前还插在主板上时,电压8-18V在跳变的, 断电后单独量电源板时,稳定18V的,我想应该 是电源板的问题,电阻二极管都量了,正常的,也没有431 稳压的。没思路了,

网友:
这毛病难弄,还是改个其他的电源板试试吧!

网友A:
查电源的大电容滤波正常吗

网友B:
这应该属于不带载的问题吧!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可以换下开关控制芯片试一下吧!

网友:
哦。。

了解一下。。以前在网吧的时候。。全是优派显示器毛病

网友C:
液晶屏保护时检测一下电源输出是多少伏!

网友:
改个通用的吧,这样不稳定的不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的大电容滤波正常吗

326V 稳定的,是不是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属于不带载的问题吧!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可以换下开关控制芯片试一下吧!

只有一个三极管,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保护时检测一下电源输出是多少伏!

18.几V ,不过在18.几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个三极管,整流桥,

你在传2张清晰的电源板反正面的图片我看看,不大可能没有吧!现在图上的变压器不是开关变压器吗?

网友:
查光耦及与光耦相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