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碰到过没有216-0833002显卡换新的不显,上旧的就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5-07-12):
一台Sony MBX-269  DAOHK5MB6F0,在淘宝上买的新显卡上去不显,又在另外一家又买了显卡上去还是不显,上就的显卡去可以显示,

网友:
明显买到假货了

网友:
你买的新显卡是坏的。

网友A:
肯定是买到测试版的,不是全新的。。。

网友B:
估计都是假的,淘宝假的太多了

网友C:
看看显卡芯片上的电容一样么

网友:
芯片越来越贵 假货多

网友:
我换了两个都有水波纹,不敢再换第三个

网友:
是不是买的新显卡有问题,遇见很多JS卖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新货到手一定要量一下哦,

网友:
显卡没做好  不然就是买到坏的

网友D:
显卡是假的啦,,,

网友E:
感觉显卡的问题,在小郭本本那里买的51125,桥,显卡都有好多坏的

网友F:
买的假芯片了  楼主中奖率太高了  看下芯片型号是对的吧
别订错型号了

网友:
没见过,型号一样,内容都一样的

网友:
不解释 肯定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买到测试版的,不是全新的。。。

都是买全新的,可是不是全新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网友:
假货越来越多

网友:
有碰过,我换过一次显卡虽然有亮但是一直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的假芯片了  楼主中奖率太高了  看下芯片型号是对的吧
别订错型号了

感觉买来的显卡本身有问题,可卖家都不承认自己的货有问题,说买了好多都没有你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假的啦,,,

小郭本本IC 和  顺润成电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都是假的,淘宝假的太多了

这个显卡假的也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显卡芯片上的电容一样么

显卡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显卡的问题,在小郭本本那里买的51125,桥,显卡都有好多坏的

后面这个显卡在小郭本本IC那买的,

网友:
新的是坏的吧

网友:
无良的奸商 ,,你买到假货了

网友:
还有哪个 腾盛电子芯片 的,淘宝卖家,买两个芯片,一个是坏的,都妈的卖假货的,大家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