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求V星870S-SG45 MS-7715 V2.0主板BIOS

楼主(2015-07-12):
此主板加电自动上电,全板无复位,内存,CPU,桥电压均没有!坛里找了一下没有,只有870-SG45 MS-7715 V1.0的BIOS.望有的上传一下.最好是好板备份出来的!

网友A:
我的是: V星870-SG45   MS-7715 VER 1.主板  备份的 BIOS     下载分不是我设定的   默认的

ms-7715 bf .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V星870-SG45   MS-7715 VER 1.主板  备份的 BIOS     下载分不是我设定的   默认的

我要的是870S-SG45 不是870-SG45!870-SG45 我有好板备份的BIOS。谢谢楼主的好意!这板自动上电,全板无复位!一般刷BIOS可以解决的!870-SG45好几片板就是自动上电全板无复位。我刷BIOS。就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的是870S-SG45 不是870-SG45!870-SG45 我有好板备份的BIOS。谢谢楼主的好意!这板自动上电,全板无 ...

这两个板,版本号不同!区别于南桥!870-SG45南桥用得是218-0660017芯片  而870S-SG45南桥且用得218-0697016芯片。其它的都相同!

网友:
谢谢楼主                   BIOS很及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V星870-SG45   MS-7715 VER 1.主板  备份的 BIOS     下载分不是我设定的   默认的

10分有点贵 不过可以解决问题,值字一个,收了,

网友(2016-03-06):
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2017-06-16):
自动上电刷bios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