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m3a880D不跑码

楼主(2015-07-12):
MS-m3a880D不跑码 ,各供电正常,就是CPU电压为0。909V
拿好板对比。CPU供电为1。39V 其他各大供电均相同,。
请大家帮助供电下思路,是不是与VID有关系呀,VID乍么测试呀。呵。。
小弟在此谢谢 。。。。

网友:
电压跑马后会正常的……

网友:
这个CPU电压在没有跑码时应该是正常的。你重点检查下有没有复位,时钟。MSI的主板还要先刷个BIOS判断

网友:
哦。谢谢了,我查查复位先。

网友:
换下MOS管。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