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0P60FBD烧了一个电容,怎么修?

楼主(2015-07-13):
早二天看着电视,突然啪的一声,没显示了。拆开电源板一看。看到那个标着C403的电容爆了,是不是重新更换就好了?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先把c403换了再说,再量一下那个电源管子是不是击穿,不是击穿的话直接开机就是了。

网友:
按原值先换了再说,一般就会好了。

网友:
测一下旁边开关管没有短路的话,换一个相同容量与耐压的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坏的不装,量下开关管有没坏,没坏的话,直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