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闪即灭问题

楼主(2015-07-13):
请教一闪即灭问题,使用LED灯串,当一闪即灭瞬间,可以测到LED驱动板输出有瞬间升压,当无LED驱动板和LED灯串时,如何确认是LED灯串问题,还是LED驱动板问题
是不是可以将所有并皆灯串最下端都接地,然后开启LEDTV,来判断是LED灯串问题,还是LED驱动板问题,此方法可行吗?如果不可行,是为什嬷?

网友:
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一闪即灭一般为灯管不良!

网友:
应该可以接地,但过流保护没了。

网友:
一闪即灭,高压  灯管!

网友:
升压板的可能是很大的

网友:
LED灯虚焊  插头座虚焊

网友:
这个也很简单,用LED点灯器点一下,看看是哪一组LED灯珠坏了

网友:
换个灯光 试试 就好了

网友:
一闪即灭,一般为灯管不良引起,导致。

网友:
可以用接近的电压试试,,不过通电不要太长

网友:
有一组或多组灯珠有问题就会保护的

网友:
应该是等条的问题

网友:
LED灯珠一般不会坏,升压条坏的比较多

网友:
通常都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找个好的灯条试试

网友:
先用,可变电流表的线接在单灯高压板上在,一个一个的测每个灯管,看电流是否20——32为正常,但是灯管的的电流是与屏的英寸有关系的。

网友:
如果灯管没有问题 ,就改用通用高压板,接12V GND地 BLON控制。
前提必须段12V哦。

网友:
换一个升压条,不行就是LED有问题了

网友:
灯管, 高压板可能出现问题了,可以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灯条接头空涵 或者接触不良,漏电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2015-08-12):
能有瞬间升压就是灯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升压板不就只到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或者高压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电容有坏的没?

网友:
应该是升压条的问题

网友:
升压板问题多一些

网友:
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高压高压 灯很少

网友:
一闪即灭一般为灯管不良 。换一个升压条试试

网友:
一般为灯管不良引起

网友:
显示器的常见故障

网友:
改高压板

网友:
一闪就来说明灯管保护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条

网友:
LED 的屏不太好试,最好是找个烂屏试,但前提是LED灯组要是好的

网友:
保护了,用好的灯串试试

网友:
看看12v5v有什么变化没

网友:
换个LED灯管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 一般是某一个灯管坏了 一开机就保护了 如果是其中一个灯管坏了 可以不用换 用三条两条都是可以的 但你要去掉保护电路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