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面一个焊台怎样,主要用做BGA植珠呀

楼主(2015-07-13):
大家看一下面一个焊台怎样,主要用做BGA植珠呀

网友:
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个怎么加热啊

网友A:
把芯片放上面加热?珠子在上面?那不是芯片都热坏了

网友:
植好球,芯片230度左右加热

网友:
那是个辅助加热的

网友:
我以前在工厂用的就那种呀   温度调在230度植锡球

网友:
植株还要用这玩意????重来米用过  都是手工的

网友:
植珠这个只玩过两次,感觉很难啊,两次都失败了,要不就是虚焊要不就连脚短路和。这个得练才行。
这是波峰焊的吧

网友:
从来没见过,也没用过~~
用过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个是预热台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放上面加热?珠子在上面?那不是芯片都热坏了

控制好温度,不会热坏,用热风枪吹还不是一样热。

网友:
应该可以吧,不知道多少米?

网友:
我这都是手工的,用风枪吹。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我自己制作了一台加热板,使用感觉非常好,成本投入100元就够了。植株比用BGA焊台方便些,利用它来烤干进水的键盘也不错哦。

网友:
植株还是用风枪的好,最主要的是练习了手工,用熟了很快的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强大哦。。。

网友(2015-08-27):
风枪一样好用,主要是手法

网友:
风枪实用点~~~~~

网友:
冬天的话 没 半个小时 可能热不起来呀。。。

网友:
没见过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