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基带CPU 那的 L2 没电压是怎么回事,L3 是只有0.85V左右?

楼主(2015-07-13):
请教下师傅有 RESET_PMU_N 电压,但是没有RADIO-ON电压,

故障为副CPU主供电输出不正常 1.8V现在只有0.8V  ,1.35V输出为0V  。

iphone4 基带CPU 那的 L2 没电压是怎么回事,L3 是只有0.85V左右?

这个是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检查供电哪里来,1.8V的供电管可能坏了

网友:
基带cpu有问题了

网友A:
正解, 晚上重置了 基带CPU 之后 电压又都回来了

可是 那个L2 1.35V 不是 1.13V  ,还是三无电压

这个改怎么弄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解, 晚上重置了 基带CPU 之后 电压又都回来了

可是 那个L2 1.35V 不是 1.13V  ,还是三无电压

连着字库一块都重置不就结了

网友:
l2 1.35v估计基带CPU坏了,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着字库一块都重置不就结了

字库 重置后 还是 1.35V 不变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