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查到cpu电源ic反馈脚对地短路,没有图纸怎么跑线?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5-07-13):
如题,查到有短路,但没有图纸怎么跑线呢?

网友:
量呗,谁跟它通谁就是一条线上的!

网友:
顺着线跑了没什么办法的饿

网友:
顺哪根线?他已经对地短路了,怎么跑线呢?很多脚位其实和它不连,但是因为是接地的所以万用表也叫。。。。

网友:
是FB这个脚吗?如果是这个脚,连着的也没有几个原件呀,都是电阻什么的。还有就是连着输出的电感和输出电容

网友:
先判定芯片还是外围电路短路

网友:
取了芯片,,看看还短不??

网友:
对,是fb这个脚,取掉过芯片也是短。所以要跑线。问题没有图纸,不知道连哪里了。

fb主要连哪里的呢?是cpu供电mos和电感那条线过来的吗?

网友:
只能找相同ic的图纸来对比,fb脚连接东西不多

网友:
主板是华硕p5ql v2.01G的,ic是ADP3290的,这个ic我倒是有pdf的,就是主板没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用该种ic的板子找了度娘也是很少,找不到可以参考的。。。。
坛子里下了好几个华硕p5ql的图纸,和我的板子都不吻合,也不是用的这个ic的,哪位大大有这个板子的图纸或者点位图,麻烦分享下,谢谢

网友:
解决问题后,谢谢分享,我也有这问题在等答案

网友:
到X宝上找找看,应该有点位图

网友:
反馈短路可能是mos管短路了

网友:
mos管都正常

理论上来说,fb应该是经过若干电阻分压直连cpu供电线路的。fb脚接地应该是分压的电阻短路接地了

找不到图纸的话只能找附近接地的电阻一个一个查了:'(:'(

网友:
反馈电路不用查了,直接拔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找电路图看那个零件一脚接这个,一脚接地,直接拆

网友:
跑线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