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DGPU_PWR_EN#高电平3.3v掉电

楼主(2015-07-13):
Y460  DGPU_PWR_EN#高电平3.3v掉电 版号:KL2BMB8F0  BIOS在论坛里下不行 这BIOS需要重新编写 谁会编写 ?

网友:
淘宝搜一下吧

网友:
Y460的BIOS谁会编写  HM55桥换全新的 还是不读取BIOS  HM55RST复位正常   没显卡供电开启型号  有U51发出    求高手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直接改成低电平

网友:
淘宝 有人会 去收把

网友:
拆掉网卡就不掉了!

网友:
网卡拆了一样 这机器以前遇到找别人修的就刷BIOS 好的 我备份了 找不到 了  谢谢668我来刷一下看看

网友:
刷了Q43控制脚还是高电平 掉电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主板还在手上后级没短
网卡拆了 现在没思路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