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K078热敏电阻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5-07-13):
一个电源,在整流前有个热敏电阻,标称是SCK078,现在电阻裂掉了。想换一个,但是手里只有10Ω的热敏电阻,换上可以吗?

网友:
还要考虑你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SCK078的规格为: 7Ω 8A

网友A:
都是直径15MM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直径15MM的,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网友B:
只要尺寸放得下,换上是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尺寸放得下,换上是能用的

欢迎回来,.....哈哈.

网友:
            你计算一下,电源本身功率多少瓦?假设300W,高压部分启动瞬间电流峰值4A,满载正常工作时1.5A左右。对7Ω电阻来说,会产生压降 V=1.5A×7Ω=10.5V;对10Ω电阻来说,V=1.5V× 10Ω=15V,对整体电路来说影响不大。但电阻的功耗会增大,P=(10Ω-7Ω)× (1.5×1.5)A=6.75W,这是理论计算,实际工作电流也是脉动的,要小于此计算值。但也要考虑电源满载时电阻的发热量问题,若大多数情况是工作在半载状态,则不用担心。

网友:
学习了。开关电源开机的冲击电流不小,得有点儿余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欢迎回来,.....哈哈.

是的,我回来了呀  让管理员帮我解除了。。。。差点就要离开迅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回来了呀  让管理员帮我解除了。。。。差点就要离开迅维了

管理员为啥帮你,面子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