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 触发掉电

楼主(2015-07-13):
华硕P5G41T-M LX3 PLUS 触发掉电  刚要过内存就掉电  今天早上点居然直接不来电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线等待中

网友:
开关电压是多少?量过吗?

网友:
不触发,就检查RTC电路和开关电路就可以了呀。

网友:
RTC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手头也一张  搞不定啊 触发掉电啊

网友:
排阻可能性很大

网友:
触发掉电是IO附近的排阻坏了

网友(2015-08-18):
同样问题,多检查822排阻

网友:
有的是桥边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