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7-13):
昨天收到一台dell 5520,开机不显示。
裸板测试如下图

开机后的电流

这个主板很特殊,很多的原件没有标注,想测试个信号,都找不到测试点。如图:

各大电感都有电压,显卡也加焊过。
各位大神,给个思路吧,自学主板维修,这叫我如何修啊!

网友:
大概电流走到哪里至少也要说明下呀,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看这电流差不多能亮机了,但具体各部分电压你没能正常表达出来,我只能告诉你刷下BIOS看一下。

网友:
查各电压正常否

网友:
这个板我修了很多,CMOS电池会影响不开机的,要装上电池才能开机,装上不会马上开,一开三次左右,第一次开是没有跑完,第二次开是快亮掉电,第三次才会开机
还有如果怀凝显卡可以去掉显卡电感试一下

网友:
电压主都出来了,那就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只要刷对了就可以亮机了  我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换内存,刷BIOS

网友:
应该卡到内存了吧。

网友A:
楼主是自己买来工具自学的吗

网友:
强悍    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自己买来工具自学的吗

是的,纯粹野派维修,自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