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给惠普代工主板型号m2n68-la

楼主(2015-07-13):
求大师解答   接上电源自动开机跑d5-c1

网友:
求大师解答

网友A:
BIOS,这代码不是上独显的代码吧。如果不是90%是BIOS

网友:
不是独显的代码,请教下为什么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块一样的主板跑码54, 有的时候有显示,有的时候开机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这代码不是上独显的代码吧。如果不是90%是BIOS

刷过bios还是老样子,求解

网友:
刷个BIOS,不行考虑是不是桥空焊了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修好了!~BIOS留下

网友(2017-09-09):
遇到一台,插电自动上电,无总线供电的

网友:
好多都 是BIOS问题 之前遇到一台跑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