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老是发出硬件链接的声音

楼主(2015-07-13):
R,T,其实是没有硬件的……一直在重复发出声音,怪哉!

网友A:
类似USB的连接的……

网友B:
PWM芯片或场管的声音吧

网友C:
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
什么意思哟

网友:
类似插上U盘然后又断开的声音,其实我是没插U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芯片或场管的声音吧

绝对不是……

网友:
USB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使用不??

能,只不过老是发出这种声音出来,怪难受的哈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cpu供电部分不正常发出的

网友:
设备管理器看看有什么设备工作不正常,

网友:
是否考虑过南桥的问题呢,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样的现在无法启动了,大概是南桥虚焊

网友:
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重装系统试一下把,像这种百分之八十是软件问题。不行更换一下系统。。。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外设了。。。如果是USB,先简单的来,打值,换USB口,加焊桥,换桥

网友:
系统换了好几个,win7和XP的,设备管理器都正常的,就是USB接口无论有无设备都响啊,估计是接口的误报,桥的问题还有待验证……唉,奇葩问题就是那么棘手啊

网友:
应该是USB断开连接的那种声音吧

网友:
会不会是喇叭坏了?进PE测试下,不行就是主板问题,慢慢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USB的连接的……

这个问题我碰到多了,谁都不会想到罪魁祸首是“显示器”。拆开显示器后,你会发现是滤波电容作怪。

网友:
USB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