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8H61M-LX电路图

楼主(2015-07-13):
点位图以有了,想要一份电路图,哪位大哥帮帮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有点难,兄弟台式机主板电路图比较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难,兄弟台式机主板电路图比较纠结

呵呵,是的啊,看来只能到淘宝上面看看

网友A:
你这板是不是集成电压没出来?还是其它?

网友B:
你修一片主板多少钱啊

网友:
我们这边修主板20-30 一些麻烦的 我就直接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一片主板多少钱啊

你这是给同行的价格还是给客户的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是不是集成电压没出来?还是其它?

就是图里面的一个MOS管D极和S极没电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CPU没有供电吧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的情况 下,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哪个条件没有满足呀

网友A:
好像修过这样的板,是不是RT81720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修过这样的板,是不是RT81720坏了

AS358前面1,2脚一样,3脚正常是1.8,测起来是0.25,6脚正常是0.9,测起来是0V,7脚正常是3.47V,测起来是10.3V,下面MOS管,G正常3.47V,测起来10.3V,D极正常1.03V,测起来只有0V,S极正常0.94V,测起来只有0V。请问大哥是不是AS358坏了,要换,我手上只有358EZ818这个型号的,能替换不,多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修过这样的板,是不是RT81720坏了

就是图片中,电池上面那个MOS管  DS极没有电压,上面那个AS358脚上面的电压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修过这样的板,是不是RT81720坏了

大哥。电池上面那个MOS 管边上的有个电阻测起来阻值1100多,好的板上面是600多,好的板上面测起来是3.0——1.7欧姆变动,用多少代换好呢

网友:
华硕的基本就只有点位,,没得图纸,,将就用吧!!

网友:
和LM358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358前面1,2脚一样,3脚正常是1.8,测起来是0.25,6脚正常是0.9,测起来是0V,7脚正常是3.47V,测起来 ...

和LM358一样,你可以换试一下,这块板我不太记得了,好久前修过

网友:
asus现在新板子只有点位图了

网友:
有点位图就已经很奢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修过这样的板,是不是RT81720坏了

大哥请教一下,就是控制芯片这里的EN没有电压,在点位里是连桥这里的,是不是收不到EN信号CPU控制芯片就没有电压,那样是不是桥有问题了,请大哥指点下

网友(2017-01-15):
淘宝看看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