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风枪 没有数显 ,还是比较难掌控温度

楼主(2015-07-13):
只有自己多多摸索 ,

实践出真理!!!

网友:
可以自己加装一个数字温度显示的东西吧,费用又不高。

网友A:
850的出风太急,且温度不好控制,即便有温度显示也一样。所以不建议用850修手机了。

网友:
这个凭经验上面标的刻度也不太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0的出风太急,且温度不好控制,即便有温度显示也一样。所以不建议用850修手机了。

是的, 850 没有出风口温度控制,所以温度 随时都能变化, 要保持一个风速然后,调节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