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有块黑

楼主(2015-07-13):
这黑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戴尔ST2220MB

网友B:
是不是换灯引起的,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是那挡住光,如果是LED那应该是灯坏了或者那个比较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戴尔ST2220MB

不是,是E1912H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换灯引起的,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是那挡住光,如果是LED那应该是灯坏了或者那个比较暗。

没有换过灯的,是黑在边上的 ,也可以说是在边上中间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换过灯的,是黑在边上的 ,也可以说是在边上中间部分的

有时个机了的塑料老化掉下来,可能挡住了,我见过,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屏的问题,是背光造成的

网友C:
用通用的升压板点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通用的升压板点好的

屏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该应是LED 屏的 LED灯珠 有个别损坏了。引起局部的暗屏

网友:
背光里的LED灯条.死灯了..

网友:
会不会是背光板的问题啊!

网友:
背光问题,是不是扥管烧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通用的升压板点好的

既然通用的升压板点好的,那就修那部分吧

网友:
背光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VGA线试下   或者用万用表打直驱动板三基色看下有无损坏

网友:
貌似是背光纸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有的灯珠不良,或者升压板的输出偏低,造成有个别灯珠不亮

网友:
见过海尔的屏坏了

网友:
你那背光滤光纸没装好的吧

网友:
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