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显示,跳变电流到显卡处不显示

楼主(2015-07-13):
开机不显示,跳变到0.37-0.9-0.7-0.9-0.8A,不显示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量一下电压是否都出来了,集显和独显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看了有点像循环

网友:
内存反复不过。。。。。。。。

网友:
有示波器不?没示波器不好搞,有示波器就测一下过内存了没,过了内存,就显卡了,测一下EDID,干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 打打 内存排阻的波 看看

网友A:
bios   只刷4m的bios  应该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只刷4m的bios  应该就ok

为什么只刷4M的 2个BIOS都是桥的  有资料可以解释4M和8M分别什么作用吗

网友:
好像还是显卡不过吧,

网友:
直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8m中有主板资料不能通用

网友:
430要到1.2应该才会显示吧

网友:
吹下显卡看看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BIOS 显卡 换板

网友:
果断刷BIOS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个一样的板子
?

网友:
e
430 刷了bios好了  但是 1802 报错  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内存  BIOS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