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0SF 插VGA花屏

楼主(2015-07-13):
一台DELL E190SF显示器   19寸方屏   不插显示器待机logo正常显示,如果插上VGA,屏幕就会变成雪花状,没有图像显示,刷过25L的芯片,故障依旧,上面还有个24C02的,没有对应的程序,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难道是24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你那量一下RGB和行场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先换屏线后找程序,找不到换了驱动板也不贵

网友:
屏线,驱动板,就两样

网友:
驱动板订不到  都没货  要不直接换板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是线的问题吗

网友:
找到问题了  把主控芯片换了好了  GM2621

网友:
VGA驱动板,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