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师傅有LA-7321P REV:1A 点位图

楼主(2015-07-13):
客户拿来一块LA-7321P主板,故障是不触发待机电流是0.0.1A按开关键也是0.01A
不触发

网友:
开关键上的电压正常吗?EC的待机条件,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没有点位图,只要有图纸也可以吧

网友:
点位应该是没有把,有图纸不触发应该好修

网友:
仁宝的点位图 可遇 不可求

网友:
楼主找到图纸或点位图没有,也修到一块这样的,没图难修啊